[其他ST产品] 请问STM32如何用HAL库实现spi自通信?

楼主(2024-01-05):
如何用HAL库实现spi自通信?函数能进到传送中断,进不到接收中断。。

网友A:
建议查阅相关的STM32数据手册或参考手册

网友B:
选择使用的SPI接口(如SPI1或SPI2),然后配置SPI的参数,如数据位宽、时钟极性、时钟相位、主从模式等。这通常涉及到设置相关的寄存器。

网友C:
在SPI自通信中,既需要发送数据也需要接收数据。可以使用HAL_SPI_TransmitReceive函数同时进行发送和接收操作。确保在调用此函数之前,已经正确初始化了SPI外设和GPIO引脚,并且SPI外设已被使能。

网友D:
SPI通信需要使用特定的GPIO引脚作为SPI的时钟线(SCK)、数据输入线(MISO)和数据输出线(MOSI)。因此,需要配置这些引脚的模式和功能。

网友E:
需要配置与SPI通信相关的GPIO引脚,包括SCK、MISO、MOSI等

网友F:
使用HAL_SPI_TransmitReceive()函数发送和接收数据。该函数会将指定的数据发送到MOSI引脚,并从MISO引脚接收数据。注意,在全双工通信模式下,发送和接收的数据长度必须相同。

网友E:
使用HAL库提供的函数进行数据的传输和接收。可以通过HAL_SPI_Transmit()函数发送数据,或者通过HAL_SPI_Receive()函数接收数据。还可以使用HAL_SPI_TransmitReceive()函数同时发送和接收数据。

网友G:
在实际应用中,可能还需要添加额外的错误处理和数据完整性检查

网友H:
需要初始化STM32的SPI外设。这包括选择要使用的SPI接口(例如SPI1或SPI2),并配置其参数,如数据位宽、时钟极性、时钟相位、主从模式等。

网友I:
需要配置并初始化SPI总线。这包括设置主从模式、数据位数、时钟极性和相位、波特率预分频因子等参数。

网友J:
可以使用中断或者DMA来进行数据的接收,以提高效率。

网友K:
可以使用STM32 HAL库实现SPI的自通信。

网友L:
使用HAL库提供的函数进行数据的传输。可以通过HAL_SPI_Transmit()函数发送数据,或者通过HAL_SPI_Receive()函数接收数据。还可以使用HAL_SPI_TransmitReceive()函数同时发送和接收数据。

网友M:
际操作时无需对MOSI或SCK引脚做特殊处理。

网友N:
// 初始化SPI结构体变量
SPI_HandleTypeDef hspi1;

// 填充SPI初始化结构体
hspi1.Instance = SPI1; // 选择SPI1外设
hspi1.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 设置为主模式
hspi1.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 // 全双工通信
hspi1.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IT; // 数据位宽为8位
hspi1.Init.CLKPolarity = SPI_POLARITY_LOW; // 时钟信号空闲时为低电平
hspi1.Init.CLKPhase = SPI_PHASE_1EDGE; // 数据采样在第一个边沿
hspi1.Init.NSS = SPI_NSS_SOFT; // 使用软件NSS管理
hspi1.Init.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 设置预分频系数,调整速率
hspi1.Init.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 最高位先发送
hspi1.Init.TIMode = SPI_TIMODE_DISABLE; // TI(传输中断)模式关闭
hspi1.Init.CRCCalculation = 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 // CRC校验关闭
hspi1.Init.CRCPolynomial = 7; // 如果启用CRC,设置多项式

// 初始化SPI
HAL_SPI_Init(&hspi1);

网友O:
在一个循环中,交替发送和接收数据。

网友P:
对于MOSI、MISO和SCK这些SPI相关的GPIO进行初始化, 它们工作在对应的复用功能模式下。

网友Q:
在全双工通信模式下,需要配置MOSI和MISO引脚,以实现数据的发送和接收。

网友R:
将用于SPI通信的GPIO引脚配置为推挽输出模式,并设置初始电平为高电平或低电平,以确保在通信过程中电平稳定。

网友S:
你直接用demo多好啊,直接看呗

网友T:
建议使用cubemx配置,这个比较简单而且还很容易配置出来

网友U:
// 发送数据并接收响应
HAL_SPI_TransmitReceive(&SPI_Handle, &tx_data, rx_buffer, 1, HAL_MAX_DELAY);

网友V:
你用的STM32那款MCU啊?应该有例程的吧

网友W:
这个简单啊,就跟固件库差不多,就是HAL是封装了更多层的库而已

网友X:
仿真看看接收中断进不来是不是因为那里的变量不对啊

网友Y:
按理来说,你要是用cubemx配置的话,应该接收中断自动就开启了吧,不应该进不来啊

网友Z:
你是接收不到数据么?还是?

网友AA:
你是不是需要调用一下rx的callback函数啊

网友AB:
我觉得可能是你调用的方式有问题吧,而且接收的话,看看你硬件线接对了没,之类的

网友AC:
网上有关于cubemx和配置SPI的教程,你可以试试的

网友AD:
SPI_HandleTypeDef SPI_Handle;

// 使能SPI1时钟
__HAL_RCC_SPI1_CLK_ENABLE();

// 配置SPI引脚为复用功能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SPI_SCK_PIN | SPI_MISO_PIN | SPI_MOSI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GPIO_InitStruct.Alternate = GPIO_AF5_SPI1;
HAL_GPIO_Init(SPI_PORT, &GPIO_InitStruct);

// 配置SPI参数
SPI_Handle.Instance = SPI1;
SPI_Handle.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Handle.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
SPI_Handle.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IT;
SPI_Handle.Init.CLKPolarity = SPI_POLARITY_LOW;
SPI_Handle.Init.CLKPhase = SPI_PHASE_1EDGE;
SPI_Handle.Init.NSS = SPI_NSS_SOFT;
SPI_Handle.Init.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_Handle.Init.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Handle.Init.TIMode = SPI_TIMODE_DISABLE;
SPI_Handle.Init.CRCCalculation = 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
SPI_Handle.Init.CRCPolynomial = 10;
HAL_SPI_Init(&SPI_Handle);

网友AE:
在开始SPI通信之前,需要使能SPI外设的时钟。这可以通过调用HAL_SPI_Init()函数实现,该函数不仅会初始化SPI,同时也会使能SPI外设。

网友Q:
SPI的MISO和MOSI引脚可以互连以实现数据在同一个设备内的传输。

网友AF:
如果需要使用中断方式处理数据传输,可以使用HAL_NVIC_SetPriority()和HAL_NVIC_EnableIRQ()函数配置中断优先级和使能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