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stm32在程序中重新配置RTC应如何实现?

楼主(2024-01-05):
目前,我的程序实现了RTC的配置,但是因为担心实时时钟的精度无法满足要求,想再程序中加入一些功能,能够通过上位机重新设置RTC,或者进行校准,刚刚尝试过第一种方法,可惜没有实现,直接调用了设置函数,但是调试过程中发现RTC_timeSet()返回的是错误,请问在程序中重新配置RTC应如何实现?

网友A:
第一种方法是什么方法?
调用的设置函数又是怎样的?

网友B:
对的,内部RTC的话,确实受影响较大

网友C:
你可以用外置的RTC啊,稳定的很呢

网友D:
这种上位机校准可以啊,定时校准,会优化时钟精度

网友E:
一般来说用外部校准是OK的

网友F:
你用了啥方式实现的定时校准啊?

网友G:
你说的设置函数返回错误?按理来说不应该的啊,这种不是设置时钟函数么

网友H:
你仿真看看,错误在哪儿,或者报错啥信息了

网友I:
感觉你不如用外部的RTC实现了,还简单,还稳定

网友J:
你设置函数怎么调用的?错误是什么内容?

网友K:
直接看官方的例程多好,例程一般都有RTC的应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