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武汉芯源MCU的外设接口有哪些,如何与其他设备进行通信?

楼主(2024-01-05):
武汉芯源MCU的外设接口有哪些,如何与其他设备进行通信?

网友A:
CW32 MCU集成了诸多的外设接口,比如:低功耗 UART、SPI、I2C、IR、LCD等,请参考各MCU的用户手册。

网友B:
武汉芯源MCU的外设接口主要包括串行接口、并行接口、USB接口、定时器/计数器接口、ADC/DAC接口和储存器接口等。

网友B:
这些接口使得MCU能够与各种外部设备进行通信,实现数据的传输和处理。

网友C:
这个通讯基本就是串口、I2C、SPI等通讯

网友D(2024-02-25):
CW32 MCU集成了诸多的外设接口,比如:低功耗 UART、SPI、I2C、IR、LCD等

网友E(2024-08-06):
低功耗 UART、SPI、I2C等通讯外设

网友F:
目前MCU都有串口、SPI等外设通讯

网友G:
其实就是嵌入式MCU常见的外设接口SPI、串口、IIC等

网友H:
芯源MCU的外设接口主要包括串行接口、并行接口、USB接口、定时器/计数器接口、ADC/DAC接口和储存器接口等。

网友I:
太多了吧,一般的串口,I2C,SPI等等

网友J:
其实这些不重要,这是个MCU,基本外设都是支持的

网友K:
其实得看你需求,看你的目标连接是用的啥接口

网友L:
得看你用的啥芯片,如果带无线功能的,外设还支持无线通信呢

网友M:
看你的其他设备是啥接口呗,就可以正常通讯了

网友N:
我觉得外设接口有很多啊,SPI,I2C这芯源都是支持的

网友O:
用单总线方式通讯都可以,主要是看你的设备支持什么协议

网友P:
这种芯片的外设有好多的,基本都涵盖了的

网友Q:
我觉得其他外设要是控制类的,可以考虑用IO通讯,给高低电平就可以

网友R:
建议先说一下其他设备是啥接口,然后说说用啥芯片,再说吧,不然不好给你推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