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武汉芯源MCU的功耗如何优化,有哪些低功耗模式和节能技术?

楼主(2024-01-05):
武汉芯源MCU的功耗如何优化,有哪些低功耗模式和节能技术?

网友A:
CW32 MCU支持三种工作模式:运行模式(Active mode),休眠模式(Sleep mode)和深度休眠模式(DeepSleep mode)。除了选择合适的工作模式之外,用户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降低系统运行功耗:
1、降低系统时钟频率。
2、关闭休眠期间不使用的时钟和外设。

网友B:
MCU的模式:运行模式(Active mode),休眠模式(Sleep mode)和深度休眠模式(DeepSleep mode)

网友C(2024-02-25):
CW32 MCU支持三种工作模式:运行模式(Active mode),休眠模式(Sleep mode)和深度休眠模式(DeepSleep mode)。

网友D(2024-08-06):
CW32 MCU功能还是比较丰富

网友E:
对于功耗有要求的建议使用芯源的低功耗L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