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MCU的内存是多少

楼主(2024-01-05):
中颖MCU的内存是多少

网友A:
这个跟具体型号有关系

网友B(2025-08-30):
中颖 MCU 的内存因型号而异。8 位 MCU 如 SH79F9476,Flash ROM 为 64K,内部 RAM 256 字节,外部 RAM 4096 字节。32 位 MCU 如 SH32F9001,Flash ROM 最高达 256K,SH4225 内置 240K 字节 Flash 和 32K 字节 RAM。

网友C:
中颖 MCU 的内存因型号而异。例如,SH79F9476 有 64K Flash ROM,内部 256 字节 RAM、外部 4096 字节 RAM。SH32F9001 系列 Flash ROM 最高达 256K。SH87F8801 集成了 128KB 的 Flash ROM 和 17KB 的 SRAM。SH4225 内置 240K 字节 Flash 和 32K 字节 RAM。

网友D:
中颖电子的MCU产品线很丰富,内存大小也各不相同。你可以访问他们的官网或者查看产品手册来获取具体型号的内存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