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如何进行功能测试、性能测试、EMC/EMI测试等

楼主(2024-01-05):
如何进行功能测试、性能测试、EMC/EMI测试等

网友A:
楼主是指的哪一款产品?

网友B(2025-08-30):
功能测试:按需求用工具(如示波器)测输入输出,模拟异常场景(断网、断电),验证功能是否达标;2. 性能测试:用专业软件(如 LoadRunner)加压,测响应时间、吞吐量等,确保符合指标;3. EMC/EMI 测试:在屏蔽室用仪器(如频谱分析仪)测电磁辐射,通过接地、滤波、屏蔽设计优化,确保合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