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HC32L136 keil编译器应该选择哪个?use MicroLIB是否需要勾选?

楼主(2024-01-05):
HC32L136 keil编译器应该选择哪个?use MicroLIB是否需要勾选?

网友A:
AC5 AC6 都可,是否勾选也都可,根据自己应用做不同选择。

网友B:
需要依据您的具体需求来定

网友C:
如果您的HC32L136单片机应用有严格的存储空间限制,MicroLIB可能是一个合适的选择,因为它旨在优化代码大小。

网友D:
MicroLIB不支持某些ISO特性,并且一些功能相对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