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305 SPI2的DMA接收无法进入中断

楼主(2024-01-05):
void spi_dma_config()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DMA1);
    spi_dma_enable(SPI2_ARM_DSP, SPI_DMA_TRANSMIT);
    spi_dma_enable(SPI2_ARM_DSP, SPI_DMA_RECEIVE);
    dma_interrupt_enable(DMA1, DMA_CH0, DMA_INT_FTF); // 通道传输完成

    dma_parameter_struct dma_init_struct;
    // 发送dma
    dma_deinit(DMA1, DMA_CH1);
    dma_init_struct.periph_addr = (uint32_t)&SPI_DATA(SPI2);
    dma_init_struct.memory_addr = (uint32_t)&spi2_send_array;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ERAL;
    dma_init_struct.memory_width = DMA_MEMORY_WIDTH_16BIT;

    dma_init_struct.periph_width = DMA_PERIPHERAL_WIDTH_16BIT;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LOW;
    dma_init_struct.number = 1;
    dma_init_struct.periph_inc =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
    dma_init_struct.memory_inc =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
    dma_init(DMA1, DMA_CH1, &dma_init_struct);

    dma_circulation_disable(DMA1, DMA_CH1);
    dma_memory_to_memory_disable(DMA1, DMA_CH1);
    dma_channel_enable(DMA1, DMA_CH1);

    // 接收dma

    dma_init_struct.periph_addr = (uint32_t)&SPI_DATA(SPI2);
    dma_init_struct.memory_width = DMA_MEMORY_WIDTH_8BIT;

    dma_init_struct.periph_width = DMA_PERIPHERAL_WIDTH_8BIT;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_struct.number = 1;
    dma_init_struct.periph_inc =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
    dma_init_struct.memory_inc =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
    dma_init_struct.memory_addr = (uint32_t)&spi2_recv_array;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PERIPHERAL_TO_MEMORY;

    dma_deinit(DMA1, DMA_CH0);
    dma_init(DMA1, DMA_CH0, &dma_init_struct);

    dma_circulation_disable(DMA1, DMA_CH0);
    dma_memory_to_memory_disable(DMA1, DMA_CH0);
    dma_channel_enable(DMA1, DMA_CH0);
}

void DMA1_Channel0_IRQHandler(void)
{
    if (SET == dma_interrupt_flag_get(DMA1, DMA_CH0, DMA_INT_FLAG_FTF))
    {
        dma_interrupt_flag_clear(DMA1, DMA_CH0, DMA_INT_FLAG_FTF);
        //
    }
}
void nvic_config(void)
{
  nvic_priority_group_set(NVIC_PRIGROUP_PRE4_SUB0);
  // NVIC_SetPriority(SysTick_IRQn, 0x00U);
  // nvic_irq_enable(SysTick_IRQn, 0, 0);
  nvic_irq_enable(TIMER2_IRQn, 12, 0);
  nvic_irq_enable(CAN0_RX0_IRQn, 14, 0);
  nvic_irq_enable(CAN1_RX0_IRQn, 15, 0);

  nvic_irq_enable(RTC_IRQn, 8, 0);

  nvic_irq_enable(USART0_IRQn, 2, 0);
  nvic_irq_enable(USART1_IRQn, 1, 0);
  // nvic_irq_enable(USART2_IRQn, 2, 0);
  // nvic_irq_enable(UART3_IRQn, 3, 0);

  can_interrupt_enable(CAN0, CAN_INT_RFNE0);
  can_interrupt_enable(CAN1, CAN_INT_RFNE0);

  nvic_irq_enable(SPI0_IRQn, 4, 0);
  nvic_irq_enable(SPI1_IRQn, 5, 0);
  nvic_irq_enable(SPI2_IRQn, 6, 0);

  nvic_irq_enable(DMA1_Channel0_IRQn, 0, 0);
}

网友A:
检查DMA配置

网友B:
SPI的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C:
更新固件或驱动程序

网友D:
DMA的时钟配置了吗?

网友E:
应该是DMA配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