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5G线路板厂一张高质量电路板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24-01-05):
5G线路板厂问大家觉得电路板是怎么做出来的?一起看看跟你想的是不是一样的:

1、绘制PCB电路板,使用AD就可以。

2、设置只打印TOP_LAYER和过孔层

3、使用激光打印机打印在热转印纸上

4、这个电路板设置的最细的电线路为10mil

转印电路板

1、从激光打印机在热转印纸上打出电子线路黑白图,这里采用油纸会比较好。

打印机打印

2、对于单面电路板,只需一张就够了。

然后将其附着在一块大小合适的覆铜板上,在热转印机加热加压下,20秒便可以完成热转印。取出覆铜板,揭开热转印纸,便可以看到覆铜板上清晰的线路图。

转印机加热压缩

腐蚀电路板

1、将覆铜板放在震荡腐蚀槽内,使用盐酸和双氧水的混合腐蚀液,只需要15秒钟便可以去掉多余的铜层。(这个可以用水盆代替,然后手摇,水温可以高一点,让其快速发生腐蚀),预算够的同学,也可以直接去网上买一个腐蚀的设备。

合适的盐酸,双氧水的配比,高速震荡的腐蚀槽是实现快速完美腐蚀的关键。加水冲洗后便可以拿出腐蚀后的电路板。

或者自己买个小盆子倒一点腐蚀剂

电路板厂了解到,千万不要鲁莽的触碰高浓度的腐蚀液。否则获得的痛苦会让人**一辈子。摇晃的时候要小心,以前做板子,裤子上都有好几个大洞。另外腐蚀完的废水不要乱到,以前实验室前面有一个草坪,结果倒了腐蚀剂废水,几个周草坪就没了。

2、再使用丙酮或者钢丝球,将黑色的墨粉擦除掉,这样一个实验PCB板便制作完毕了。

有时候还需要打孔

焊接电路板

1、在电路板表面涂抹助焊剂

涂抹助焊剂

2、使用宽刀口烙铁给电路板上锡,便于后面的焊接

给电路板上锡

3、去掉助焊剂,完成器件的焊接

去掉助焊剂

4、由于预涂焊锡,所以焊接器件比较容易

开始焊接

5、焊接完毕,使用洗板水清洗电路板

清洗电路板

电路板的局部

6、处在测试过程中线路板

测试电路板

完成电路的调试

以上就是PCB厂整理的高质量电路板是怎么做出来的,大家都了解了吗!

(文章:www.slpcb.com/

网友A:
射频前端芯片设计原厂三伍微电子的产品有WIFI FEM、IOT FEM、PA和开关。
产品优势
FEM优势:(1)谐波好,免去外置滤波器,(2)无需调试匹配电路,直接替换。
开关优势:低插损,低延时,高频率(支持7.2G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