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clipse搭建GD32H757工程环境

楼主(2024-01-05):
用eclipse搭建GD32H757工程环境,但是编译烧录之后,上电MCU没有反应。有人可以分享一个demo吗?

网友A:
检查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A:
检查调试器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B:
你可以尝试使用GD32H757官方提供的示例代码。这些示例代码通常包含了完整的工程文件和相关配置,有助于验证你的开发环境是否正确。

网友B:
还需要确保你的开发环境和硬件连接正确

网友B:
硬件连接: 确保MCU与调试器(如ST-Link、J-Link等)正确连接,供电正常,没有短路或其他硬件问题。

网友B:
时钟配置: GD32H757依赖正确的时钟配置。确保时钟配置与你的应用程序和外设需求相匹配。在工程中检查时钟初始化代码。

网友B:
电源供应: 确保MCU的电源正常供应。检查供电电路,确保电源电压和电流符合GD32H757的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