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USB Hub过流检测

楼主(2024-01-05):
当 USB 端口发生过流时,USB 集线器会自动禁用该端口。每次检测到过流时,都会在集线器的端口状态寄存器中设置过流更改位。

过流事件检测的大致顺序是:
1.  由于设备电流超出了硬件端口电源的限制,VBUS 上会发生过流事件
2 . OCS/PRT_CTL 信号必须连续拉低 5ms,集线器检测到过流事件
3.  端口被集线器禁用,VBUS 被关闭,并且过流变化位被设置
4.  主机从集线器获取端口更改状态的更新值
5.  主机看到过流更改位已设置,并且可以看到该端口不再启用
6.  主机清除过流变化位
7.  主机重新启用端口
8.  集线器重新启用端口并打开 VBUS 电源

网友A:
这个是用什么检测?

网友A:
比如我电脑检测到我USB短路了,就会自动断开供电,那么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如我电脑检测到我USB短路了,就会自动断开供电,那么是怎么实现的呢

内部有电流检测电路

网友C(2024-02-25):
当检测到电流过大时候就自动断开以保证电路安全

我的板子USB没有过流,把我的U盘冲坏了

网友D:
怎么判断过流

网友E:
所以到底是怎么检测的

网友F(2024-03-28):
检测电压还是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