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关于GD32L233R8T6的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

楼主(2024-01-05):
各位技术大牛你们好呀,

最近我想使用兆易创新的GD32L233R8T6开发一个小方案,我发现同系列的GD32L233RCT6拥有比GD32L233R8T6更大的FLASH以及SRAM容量,而且要多一个定时器,我想知道GD32L233R8T6是否可以直接替代使用GD32L233RCT6

希望能收到各位大佬的回复,

谢谢

网友A:
GD32L233RCT6相比GD32L233R8T6拥有更大的FLASH和SRAM容量,并且多一个定时器。是否能够直接替换使用GD32L233RCT6代替GD32L233R8T6取决于您的具体需求和上下文。

网友B(2024-02-05):
你这是想向上兼容呢?

网友C:
肯定不行啊,你要是定时器不够了,还不得用RC系列

网友D:
我觉得可以,你直接使用RC就可以,因为你用R8开发,实际烧录到RC上是可以

网友E:
没问题吧,但是这俩MCU的封装是不是不一样啊

网友F:
这肯定可以啊,你的RCT6不是向下兼容R8么

网友G:
你直接找个FAE咨询一下多好啊

网友H:
一般来说是可以的,但最好还是先试试

网友I:
应该是可以的,因为这都是同一系列的

网友J:
我理解是可以,但还是最好先烧录个R8的固件给RC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