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驱动电机,电机不转

楼主(2024-01-05):
GD32F103驱动电机,电机不转,看波形有PWM信号。
void timer2_config(void)
{
    /* -----------------------------------------------------------------------
    TIMER1 configuration: generate 3 PWM signals with 3 different duty cycles:
    TIMER1CLK = SystemCoreClock / 108 = 1MHz

    TIMER1 channel1 duty cycle = (4000/ 16000)* 100  = 25%
    TIMER1 channel2 duty cycle = (8000/ 16000)* 100  = 50%
    TIMER1 channel3 duty cycle = (12000/ 16000)* 100 = 75%
    ----------------------------------------------------------------------- */
    timer_o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ocintpara;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TIMER2);

    timer_deinit(TIMER2);
          //timer_internal_clock_config(TIMER2);

    /* TIMER1 configuration */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71999;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15999;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2,&timer_initpara);

    /* CH1,CH2 and CH3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1 */
    timer_ocintpara.ocpolarity   = TIMER_OC_POLARITY_HIGH;
    timer_ocintpara.outputstate  = TIMER_CCX_ENABLE;
    timer_ocintpara.ocnpolarity  = TIMER_OCN_POLARITY_HIGH;
    timer_ocintpara.outputnstate = TIMER_CCXN_DISABLE;
    timer_ocintpara.ocidlestate  = TIMER_OC_IDLE_STATE_LOW;
    timer_ocintpara.ocnidlestate = TIMER_OCN_IDLE_STATE_LOW;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2,TIMER_CH_0,&timer_ocintpara);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2,TIMER_CH_1,&timer_ocintpara);

    /* CH1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1,duty cycle 25% */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2,TIMER_CH_0,11999);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2,TIMER_CH_0,TIMER_OC_MODE_PWM0);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2,TIMER_CH_0,TIMER_OC_SHADOW_DISABLE);

                /* CH2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1,duty cycle 25% */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2,TIMER_CH_1,11999);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2,TIMER_CH_1,TIMER_OC_MODE_PWM0);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2,TIMER_CH_1,TIMER_OC_SHADOW_DISABLE);

    /* auto-reload preload enable */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TIMER2);
    /* auto-reload preload enable */
    timer_enable(TIMER2);
}

初始化GPIO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C);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Configure PA1 PA2 PA3(TIMER1 CH1 CH2 CH3) as alternate function*/
                gpio_pin_remap_config( GPIO_TIMER2_FULL_REMAP,ENABLE); //引脚重映射
    gpio_init(GPIOC,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6);
    gpio_init(GPIOC,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7);

楼主: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71;也不行,设的是71

网友A:
你都有PWM波了,是不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B:
PWM有信号,示波器测量驱动输出有信号吗?

网友C:
1.检查去电机驱动的GND是否连接?
2.检查电机驱动模块的电源是否正常
3.电机的A-A\B-B是否结成了AB\-A-B,

网友D:
PWM信号是否正确?

网友E:
我用普通光耦加MOS管的方式,居然200HZ,占空比都不是1:1了,变成三分之一了。而单片机出去的PWM是1:1的。之后赶紧改成了高速光耦,出来的就对了。

楼主:
void timer2_config(void)
{
    /* -----------------------------------------------------------------------
    TIMER1 configuration: generate 3 PWM signals with 3 different duty cycles:
    TIMER1CLK = SystemCoreClock / 108 = 1MHz

    TIMER1 channel1 duty cycle = (4000/ 16000)* 100  = 25%
    TIMER1 channel2 duty cycle = (8000/ 16000)* 100  = 50%
    TIMER1 channel3 duty cycle = (12000/ 16000)* 100 = 75%
    ----------------------------------------------------------------------- */
    timer_oc_parameter_struct timer_ocintpara;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TIMER2);

    timer_deinit(TIMER2);
          //timer_internal_clock_config(TIMER2);

    /* TIMER1 configuration */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71;
    timer_initpara.alignedmode       = TIMER_COUNTER_EDGE;
    timer_initpara.counterdirection  = TIMER_COUNTER_UP;
    timer_initpara.period            = 15999;
    timer_initpara.clockdivision     = TIMER_CKDIV_DIV1;
    timer_initpara.repetitioncounter = 0;
    timer_init(TIMER2,&timer_initpara);

    /* CH1,CH2 and CH3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1 */
    timer_ocintpara.ocpolarity   = TIMER_OC_POLARITY_HIGH;
    timer_ocintpara.outputstate  = TIMER_CCX_ENABLE;
    timer_ocintpara.ocnpolarity  = TIMER_OCN_POLARITY_HIGH;
    timer_ocintpara.outputnstate = TIMER_CCXN_DISABLE;
    timer_ocintpara.ocidlestate  = TIMER_OC_IDLE_STATE_LOW;
    timer_ocintpara.ocnidlestate = TIMER_OCN_IDLE_STATE_LOW;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2,TIMER_CH_0,&timer_ocintpara);
                timer_channel_output_config(TIMER2,TIMER_CH_1,&timer_ocintpara);

    /* CH1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1,duty cycle 25% */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2,TIMER_CH_0,7999);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2,TIMER_CH_0,TIMER_OC_MODE_PWM1);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2,TIMER_CH_0,TIMER_OC_SHADOW_DISABLE);

                /* CH2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1,duty cycle 25% */
    timer_channel_output_pulse_value_config(TIMER2,TIMER_CH_1,7999);
    timer_channel_output_mode_config(TIMER2,TIMER_CH_1,TIMER_OC_MODE_PWM1);
    timer_channel_output_shadow_config(TIMER2,TIMER_CH_1,TIMER_OC_SHADOW_DISABLE);

    /* auto-reload preload enable */
    timer_auto_reload_shadow_enable(TIMER2);
    /* auto-reload preload enable */
    timer_enable(TIMER2);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C);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Configure PA1 PA2 PA3(TIMER1 CH1 CH2 CH3) as alternate function*/
                gpio_pin_remap_config( GPIO_TIMER2_FULL_REMAP,ENABLE); //引脚重映射
    gpio_init(GPIOC,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6);
    gpio_init(GPIOC,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7);

这是全部设置代码,SystemCoreClock 是 72MHZ,用KEIL软件仿真逻辑分析看GPIOC6 GPIOC7引脚没有产生脉冲方波,抱歉前面我说错了这样看PWM输出没有产生。

楼主:
void  initGPIO(void)  {
    //EINT_Config_T eintConfig;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configure PA6 (TIMER2 CH0) as alternate function*/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8);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9);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4);

    /* Configure GPIO pin used as EINT Line */
          *(volatile uint32_t  *)AFIO_EXTISS1 = 0xFFF0;
    //SYSCFG_EINTLine(SYSCFG_PORT_GPIOA, SYSCFG_PIN_4);
    /* Configure Button exit line */
    //eintConfig.line    =  EINT_LINE4;
    //eintConfig.lineCmd =  ENABLE;
    //eintConfig.mode    =  EINT_MODE_INTERRUPT;
    //eintConfig.trigger =  EINT_TRIGGER_FALLING;
    //EINT_Config(&eintConfig);
                exti_init(EXTI_4,EXTI_INTERRUPT,EXTI_TRIG_FALLING);
    //NVIC_EnableIRQRequest(EXTI4_IRQn, 0x0f);//使能GPIO中断
                nvic_irq_enable(EXTI4_IRQn, 0, 0);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C);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F);

    /*Configure PA1 PA2 PA3(TIMER1 CH1 CH2 CH3) as alternate function*/
                gpio_pin_remap_config( GPIO_TIMER2_FULL_REMAP,ENABLE); //引脚重映射
    gpio_init(GPIOC,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6);
    gpio_init(GPIOC,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7);

    //GPIO_Config_T gpioConfig;
    //USART_Config_T usartConfigStruct;

    /* enable USART and GPIOA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USART2);

    //gpio_pin_remap_config( GPIO_USART2_PARTIAL_REMAP,ENABLE); //引脚重映射
                *(volatile uint32_t  *)AFIO_PCF0 &= 0xFFFFFFCF;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
                gpio_bit_reset(GPIOB, GPIO_PIN_1);
    /* configure USART2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AF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0);
    /* configure USART2 R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1);

    //  初始化  GPIOB  为旋转编码器输入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IPU,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2);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IPU,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3);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IPU,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4);
    gpio_init(GPIOB, GPIO_MODE_IPU,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C, GPIO_MODE_IPU,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8);
    gpio_init(GPIOC, GPIO_MODE_IPU,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9);
    gpio_init(GPIOC, GPIO_MODE_IPU,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C, GPIO_MODE_IPU,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1);
}

这是全部GPIO配置

楼主:
debug参数-pSTM32F103VB      dialog dll 用 DARMSTM.DLL   TARMSTM.DLL,  这样仿真能看GD32F103的GPIOC引脚脉冲吧?不用这个设置连GPIO引脚再logic analyzer里都看不到。

网友F:
逻辑仿真?做研发的公司不会穷到连示波器都没一个了吧。。。。

网友F:
实在不行,用万用表量也能知道有没有PWM啊,调整PWM的占空比,这时万用表量出来的IO电压是有变化的

楼主:
我先仿真看看代码输出的PWM波形对不对,在GPIOC的6 7引脚上, 结果没看到脉冲方波

楼主:
代码里
gpio_pin_remap_config( GPIO_TIMER2_FULL_REMAP,ENABLE); //引脚重映射
下面还有
*(volatile uint32_t  *)AFIO_PCF0 &= 0xFFFFFFCF;
看手册寄存器11,10位都是1 ,应该没问题啊,是设置11:完全开启重映射功能(TIMER2_CH0 / PC6,TIMER2_CH1 /

楼主:
运行代码观察寄存器值,在PWM输出模式下,如果CNT寄存器的值一直为0且没有增长到占空比,这应该是不正常的现象吧?我已经使能了TIMER2,请看上面代码,为什么CNT寄存器值一直是0不变化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运行代码观察寄存器值,在PWM输出模式下,如果CNT寄存器的值一直为0且没有增长到占空比,这应该是不正常的 ...

仿真的时候,把TIME2的相关寄存器配置的截图发出来看看,一般计数器的值应该是变化的,你这个配置连计数器都不变化,已经很不正常了。

楼主:
你看代码在运行,两个引脚一直低电平,CNT一直是0不变化。

楼主:
发现板子上电调试运行,TIMER2所有寄存器全为0,请看我发的TIMER2设置代码,有什么问题吗?是什么地方冲突导致TIMER2寄存器全0不工作吗?

楼主:
rcu_periph_clock_enable(TIMER2);这个参数设置错了,应该是RCU_TIMER2。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