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如何使用EXMC驱动八位并口屏

楼主(2024-01-05):
GD32F103VCT6如何使用EXMC驱动八位并口屏呢,最近用了一块中景园的2.0寸的TFT LCD,使用IO口模拟八位并口能正常工作,但是使用EXMC(外部存储器)就是驱动点不亮,能读到屏幕的ID,问了中景园的FAE工程师,他们用的是STM32的FSMC驱动其他尺寸的TFT LCD,不太了解GD32的工作方式,而且他们没有用STM32的FSMC驱动过这个2.0寸的TFT屏

网友A:
参考屏幕的硬件手册和驱动程序开发指南

网友B(2024-02-05):
这EXMC是不是和ST的FMSC差不多啊?

网友C:
还没玩过EXMC,感觉这个外设应该只适合存储芯片对接吧

网友D:
首先,您需要配置GD32的引脚,将EXMC的数据线和控制线连接到八位并口屏。这通常需要在芯片的引脚复用功能中进行配置

网友E:
就对EXMC控制器进行配置呗,包括时序、时钟、地址线等参数。这些参数需要根据您的八位并口屏的规格和要求进行设置

网友F:
我觉得官网应该有这方面的资料的吧

网友G:
根据EXMC的配置和八位并口屏的通信协议,您需要编写相应的驱动程序,包括数据传输、命令发送等功能

网友H:
在驱动程序中,您需要编写初始化八位并口屏的代码,包括发送初始化命令、设置显示模式等

网友I:
话说,这芯片的demo里,没有关于EXMC的操作吗?

网友J:
8位屏我觉得你用SPI的方式驱动,好像速度也不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