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反汇编kungfu32架构下的字节码??

楼主(2024-01-05):
目前拿到刷写的OTA升级包,如何反汇编其中的二进制数据呢?

网友A:
反汇编是将编译后的目标代码(如机器码)转换回源代码的过程。对于KungFu32架构下的字节码,反汇编的过程与一般的反汇编过程类似,可以使用反汇编工具来完成。

楼主(点评):
我尝试使用IDA、Ghidra来进行反汇编,但是系统架构未能自动识别,我尝试设置成arm、risc-v等类型,均无法正常反汇编,根据官方文档描述,kungfu是自己实现了一套汇编指令,但是我没有找到汇编指令对应字节码的映射表,暂时没有想到其他办法来进行反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