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CUBEIDE 读写U盘时挑盘问题

楼主(2024-01-05):
STM32F107VCT6 STM32CUBEIDE 读写U盘,有些U盘可以读写,有写不可以,通过串口读取通信返回来的错误为ERROR:Control error:Device not responding。根据程序调试一步一步找,发现USBH_LL_GetURBState(USBH_HandleTypeDef *phost,uint8_t pipe)这个函数一直返回的状态是URB_NOTREADY,请问一下有大佬可以指点一下吗?或者有哪些工具可以用来找USB通讯过程的软件

楼主:
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使能USB串口打印错误和用户信息输出,本来可以读写的U盘也不能读写了

网友A:
硬件检查,包括U盘的连接、USB线缆的连接等。

网友B:
USB驱动程序是否有正确安装

网友C:
STM32CubeIDE和相关固件是否更新到最新版本

网友D:
代码调试,看看在其他哪些地方可能出现错误或异常。

网友E:
对USB主机控制器和相关外设进行硬件复位操作,有时这可以解决暂时性的通信问题。

网友F:
单片机性能太差,当主机就是会挑U盘,建议买劣质无品牌的U盘别用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