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用电电流问题

楼主(2024-01-05):
用电电流问题

交流电,居民供电一栋楼假如是100 A最大负荷,100栋楼就是100000安培的电流,可能附近只有一个变压器,这个电流是怎么保障的?我看变压器的线也没有达到能过100000安培的地步。难道是错峰使用达到的?就像大家每一个人都去银行提款,银行就倒闭了?错开就不会?是这个道理?

网友A:
有机会的找一个小区的供电系统图好好看看

不止一个变压器

网友B:
到处都是变压器啊

网友C:
电线载流量各种资料较多混乱,究竟如何衡量

网友D:
变压器是有容量的,并且是3相输出,,每相输出1000A就是660KW了。并且输送时,每栋楼都有线与变压器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是有容量的,并且是3相输出,,每相输出1000A就是660KW了。并且输送时,每栋楼都有线与变压器连接的 ...

1000A  这得多粗的线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1000A  这得多粗的线啊

1000A不是一根线,好好多根线的,我们小区,是每个单元都有一根线,,一个单元16户。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0A不是一根线,好好多根线的,我们小区,是每个单元都有一根线,,一个单元16户。 ...

我的意思  肯定也是有一根总线的 分了16根线  那么这根总线得多粗 100A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  肯定也是有一根总线的 分了16根线  那么这根总线得多粗 100A

总线变就是压器输出,很粗的矩形截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线变就是压器输出,很粗的矩形截面。

嗯  关键是矩形条  不可能往千家万户送电啊!还是得用线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