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WBxxx] WB031的LPUART的FIFO在sleep模式是否可用?

楼主(2024-01-05):
N32WB031的低功耗串口,使用LSI时钟9600波特率,字节匹配或帧匹配唤醒后,FIFO内只保存了一个字节,文档描述有32字节FIFO。MCU不进入sleep或sleep唤醒后的正常工作模式下接收的FIFO数据正常

网友A:
通常而言,硬件的FIFO(First In, First Out)缓冲区在芯片的任何模式下都是可用的,包括sleep模式。

网友A:
具体到N32WB031的LPUART模块在sleep模式下的FIFO可用性,需要查阅N32WB031的数据手册或参考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到N32WB031的LPUART模块在sleep模式下的FIFO可用性,需要查阅N32WB031的数据手册或参考手册。 ...

手册并未提及sleep模式下FIFO是否可用,想知道有没有测试数据,或测试过这种使用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