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TLE5012B的大佬 想请教下角速度的计算方法

楼主(2024-01-05):
能够从寄存器中读取到数据 默认值应该是0的 正转增大翻转由7FFF开始减小 但是就算把寄存器值为1时带入手册的公式算出来也是128°/s,我觉得这个值应该不是正确的  想请教一下这方面的计算方法

网友A:
检查手册公式

网友B:
默认值问题

网友C:
当寄存器的值为1时,可能处于某个边界情况或特定条件。检查与此相关的任何特定行为或条件,看看是否有什么特殊情况影响了旋转速度的计算。

网友D:
不同的硬件设备可能有不同的行为和限制。查看设备的硬件规格和文档,了解其特定的行为和限制。

网友E:
使用TLE5012B读取当前的角度值。这可以通过SPI或者I2C接口来实现的

网友F:
通过连续读取角度值,并记录时间戳,可以计算出角度随时间的变化率,即角速度

网友G:
我网上搜的,你看看符合不,角速度的计算公式为: [ \text{Angular Speed} = \frac{\Delta \theta}{\Delta t} ] 其中,( \Delta \theta ) 表示角度的变化量,( \Delta t ) 表示时间的变化量

网友H:
TLE5012B也可以通过内部的处理器来计算角速度,并通过接口输出

网友I:
为啥你觉得是不正确的?是有参考数据?

网友J:

CRC 校验过了没,简单可以联系 我啊,哈哈,三线SPI +  CRC8 校验;另外5012的角度值不是恒定的,一直在跳变的;

网友K:
使用专门的角速度仪吧

网友L:
看计算方式主要是时间统计有点问题建议优化一下

网友M:
角速度的算法,还是比较繁琐的。

网友N:
还是要相信自己的计算过程

网友O:
根据最原始的定义进行计算,基础才是重要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