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7VCT6支持哪些USB通信协议

楼主(2024-01-05):
STM32F107VCT6支持哪些USB通信协议

网友A:
包括USB主机(USB Host)、USB设备(USB Device)和USB OTG(USB On-The-Go)。

网友B:
一般的USB的HID,CDC都是支持的

网友C:
这个F107一般是网络用的比较多

网友D:
协议,好像HID比较多吧

网友E:
你可以找个开源的USB的库,自己移植,自己玩玩

网友F:
都支持啊,USB没有啥区分的

网友G:
看你想要实现啥,不知道这芯片是否带OTG

网友H:
建议楼主看看数据手册吧,手册上是有的

网友I:
这种USB协议是不是指的通信协议,不是USB的类型啥的?

网友J:
USB2.0应该是OK的

网友K:
如存储设备(USB Mass Storage)、打印机(USB Printer)、键盘(USB HID)、音频设备(USB Audio)等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