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Linux 环境下配置 yum 源

楼主:
在 Linux 环境下配置 yum 源可以提高软件包的下载速度和稳定性,以下是一些高效的配置方法:

1. 备份原有的 yum 源配置文件

在进行任何修改之前,建议先备份原有的 yum 源配置文件。可以使用以下命令将配置文件备份到 /etc/yum.repos.d/ 目录下:

```
sudo cp /etc/yum.repos.d/CentOS-Base.repo /etc/yum.repos.d/CentOS-Base.repo.bak
```

2. 下载新的 yum 源配置文件

可以从 CentOS 官网或其他可信的源获取新的 yum 源配置文件。例如,可以从 CentOS 官方镜像站点下载 CentOS-Base.repo 文件。

3. 清除缓存并生成新的缓存

在替换新的 yum 源配置文件之后,需要清除旧的缓存并生成新的缓存。可以使用以下命令清除缓存:

```
sudo yum clean all
```

然后使用以下命令生成新的缓存:

```
sudo yum makecache
```

4. 更新系统并检查软件包版本

完成以上步骤后,可以使用以下命令更新系统并检查软件包版本是否正确:

```
sudo yum update
```

如果一切正常,系统将会从新的 yum 源中下载并安装更新的软件包。

网友A(2024-01-24):
yum( Yellow dog Updater, Modified)是一个在 Fedora 和 RedHat 以及 SUSE 中的 Shell 前端软件包管理器。

基于 RPM 包管理,能够从指定的服务器自动下载 RPM 包并且安装,可以自动处理依赖性关系,并且一次安装所有依赖的软件包,无须繁琐地一次次下载、安装。

yum 提供了查找、安装、删除某一个、一组甚至全部软件包的命令,而且命令简洁而又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