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厂之一文带你了解PCB环形圈

楼主(2024-01-06):
PCB厂今天主要是关于:PCB 环形圈

一、PCB环形圈是什么?

环形圈是指PCB上类似甜甜圈的圆形金属焊盘,内孔用于插入电线或者元件引脚,焊接后,环形圈与插入内孔的元件引脚建立连接,从而实现PCB 上各个元件之间的电气连接。

环形圈的设计和制造质量对于PCB稳定可靠的电气连接至关重要。

PCB环形圈

二、PCB环形圈可能的形式

有时候,钻孔没有位于焊盘的中心,当内环接触焊盘边缘时,相切,如果已经断线了就是没有环绕环。具体的如下所示:

1、正常

当过孔位于焊盘的中心或在指定的限制区域内时,可以将其视为良好的过孔。正常的过孔将形成完整的环形圈并提供良好的电连接。

2、相切

当钻头未与标记对齐时,完成的过孔将偏离中心并更靠近焊盘的一侧。当通孔的一部分接触焊盘边缘时,就会出现相切。

3、断线

断线是指过孔明显偏离并可能最终超出焊盘边界的情况。在PCB设计或制造过程中,应该要避免相切和断线的情况。

环形圈的正切和断裂是由于PCB厂商使用的钻头具有一定公差。如果PCB设计不能允许相切或者断线,就需要与PCB厂商协商,最后满足PCB设计的要求。

三、如何计算环形圈的尺寸?

1、环形圈外环尺寸

理想情况下:外层环形环(OAR)=(外层焊盘直径-镀层孔径)/2

实际情况:镀层孔径 = 成品孔径 + 0.10mm(对于所有 PTH)+0.00mm(对于所有 NPTH)。

案例:铜焊盘厚度为 0.60mm、成品孔径为 0.30mm (PTH) 时 IAR 的计算:

OAR=[0.60mm–(0.30mm+0.10mm)]/2=0.10mm

外层环形圈

2、内环

理想情况下:内层环形环(IAR)=(内层焊盘直径-电镀孔直径)/2

实际情况下:电镀孔直径品孔径 + 0.10mm(对于所有 PTH),+0.00mm(对于所有 NPTH)

案例:0.50mm 铜焊盘和 0.20mm 成品孔尺寸直径 (PTH) 上 IAR 的计算

IAR=[0.50mm–(0.20mm+0.10mm)]/2=0.10mm

内层环形圈

四、最小环形圈

PCB上的最小环形圈(AR)指焊盘边缘和电镀通孔边缘之间的最小铜量。最小环形圈宽度应大于或等于 PCB 设计中定义的值。

最小环形圈

当环形圈小于规定的宽度时,部件的附着可能会受影响,还有可能会导致焊盘破裂。在这种情况下,电路进入焊盘,从而最小化电路的载流能力。

下表列出了刚性、柔性和刚柔结合 PCB 的环形圈尺寸:

有时,电路板上的走线需要连接到另一层。在这种情况下,走线最终会出现在焊盘上。焊盘上的通孔有助于走线从该焊盘移动并连接另一层。

最小环形圈

t1:外层最小环圈,成品板上必须>=0.05mm 。

t2:内层最小环圈,成品板上必须>=0.01mm 。

五、泪滴形圆环

泪滴主要用于修复破坏的过孔,并且加强电气连接。当导通孔在导体和焊盘连接处断开是,在导通孔周围添加铜可以重新建立断开的连接,可以修复短路,确保信号仍然可以到达本来需要到达的地方。

泪滴形圆环

以上就是HDI厂整理的关于 PCB环形圈 的简单介绍。

(文章:www.china-hdi.com/

网友A(2024-02-27):
环形圈的设计和制造质量对于PCB稳定可靠的电气连接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