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为什么STM32H723的ADC通道接地,数字量不为0?

楼主(2024-01-06):
仰慕于STM32H23的高速度高性能,买了一块STMH723ZGT6的学习板,模拟量供电通过磁珠隔离3.3V,3.3V由5V的USB LDO降压得到。运行ADC+DMA采集的程序,使用cubemx生成的代码。采集两个通道:ADC1_IN2(PF14)和ADC_IN6(PF15),发现如下问题:
(1)这两个管脚都接高电平3.3V,ADC检测值均为65535(16bit)或4095(12bit),正常;
(2)这两个通道都接低电平,0V时,ADC的数字量12XX(16ibt)或80左右(12bit),0点误差很大;
(3)增加了自校准指令
  if(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hadc1, ADC_CALIB_OFFSET, ADC_SINGLE_ENDED) != HAL_OK)
  {
    }
  if(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hadc1, ADC_CALIB_OFFSET_LINEARITY, ADC_SINGLE_ENDED) != HAL_OK)
  {
    }
误差缩小了,16位模式下,0点采集到的数字量大约在110--120左右。
针对以上现象,我想请教下:
(1)这样的结果是不是正常结果?
(2)自校准指令必须添加在ADC初始化和通道初始化之间,没有沙箱代码的位置,每次重新生成代码都会被擦除,有什么好方法?
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跟你电路,尤其电源有关系。
我刚用H743测试下,测量2个ADC通道,通道2、通道3,用飞线将通道3接GND,通道2浮空不理。

整体上数字都比较小,有测到0的时候。

注意我板子一堆飞线【因为要测试别的,不想拔了再接。你知道要对那个手册,挺麻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你电路,尤其电源有关系。
我刚用H743测试下,测量2个ADC通道,通道2、通道3,用飞线将通道3接GND, ...

只能说,抖动太大,差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抖动太大,差评。

别忘了,这跟采样时间还有关系;
还有 现在是16位,1mv就对应20了。

网友A:
我刚才将飞线整理了下,把采样时间加长点,还是测两个CH2 CH3两个通道,用飞线将通道3接GND,通道2浮空状态。

这次测试下来就结果就更稳定了。我连续测量多次。

网友C:
1.采样周期最好是时钟的整数倍,例如72/n = 18等
2.采样前和采样过程中最好不要有IO操作特别是PWM
3.采样过程前最好不要有通讯操作,应和通讯程序保留20us或以上时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忘了,这跟采样时间还有关系;
还有 现在是16位,1mv就对应20了。

那些几毛钱的16~24位ADC用于电子秤,要是有这么大的抖动,没法用的。STM32的全系列ADC抖动大是硬伤。

网友D:
我悬空也有17左右

网友E:
条件足够的话,接一个高精度的电源,再接一个数字万用表(电压测量精度比较搞),同步去测试;
条件一般的话,如果你板子电源是走电脑过去的,电脑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接地;
想说的是——adc不为0,不一定是ADC的精度问题,也可能是供电本身确实不稳定。
要想测试到底是不是ADC精度问题,最好用精度电源、数字万用表和板子一起测试

楼主:
感谢各位指导!

网友F:
如果ADC没有正确校准,可能会导致测量结果不准确。

网友G:
如果接地不良或存在接地环路,可能会影响ADC的测量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