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35]
AT32F435 开启FPU浮点单元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4-01-06):
在官方的AN0037应用笔记上,提到开启FPU需要先检查system_at32f4xx.c文件文件中的void SystemInit (void)函数,是否有如下代码:
#if defined (__FPU_USED) && (__FPU_USED == 1U)
SCB->CPACR |= ((3U << 10U * 2U) | /* set cp10 full access */ -----------------1
(3U << 11U * 2U) ); /* set cp11 full access */
#endif

我检查过了,确实有这个代码,但是上述红色代码部分是灰色的,表示没有启用,应用笔记也没提到是灰色的如何启用。
在已经勾选Keil中“single precision”的前提下,上述红色代码仍然是灰色的。
我研究了一下,应该是__FPU_USED这个宏没用定义。于是在工程中自己手动添加了一个__FPU_USED全局宏,编译之后提示重定义了。

于是我在core_cm4.h这个文件中找到:
#if defined ( __CC_ARM )
  #if defined __TARGET_FPU_VFP
    #if defined (__FPU_PRESENT) && (__FPU_PRESENT == 1U) -------------------2
      #define __FPU_USED       1U
    #else
      #error "Compiler generates FPU instructions for a device without an FPU (check __FPU_PRESENT)"
      #define __FPU_USED       0U
    #endif
  #else
    #define __FPU_USED         0U-------------------3
  #endif

这里有对__FPU_USED定义,所以提示重定义了。
但是以上红色部分2也是灰色的,也没有启用,所以__FPU_USED 被定义成了0,也就是上述的3.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以上红色部分代码1是灰色的,导致FPU没有启用。

但是很奇怪的是__FPU_PRESENT这个宏,明明在at32f435_437.h中是有定义的,不知道为什么没执行 __FPU_USED       1U,
反而执行了__FPU_USED         0U?

感觉好乱,前后都自相矛盾!
手册写的太简单了,根本没什么用!
谁能给个正确的配置流程?
谢谢!

网友A:
因为那个宏是keil上开启FPU时编译器自动开启的。代码里看不到那个宏的开启,当然是灰色。
要看FPU是否有工作,你只需比较keil上开启和关闭FPU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那个宏是keil上开启FPU时编译器自动开启的。代码里看不到那个宏的开启,当然是灰色。
要看FPU是否有工 ...

谢谢!了解了!

网友B:
检查编译选项,在Keil中你是否已经勾选了“Enable FPU”选项。

网友B:
检查链接脚本还有启动文件

网友C(2024-02-06):
需要编译器开启FPU的

网友D(2024-06-20):
我这边413的是把宏定义给他改成1了

网友E(2024-08-10):
在Keil MDK中开启FPU浮点单元,可以通过以下步骤进行配置:在项目窗口中,右键点击你的项目名称,然后选择 Options for Target 'YourTargetName'。或者,你可以直接点击工具栏上的 Options for Target 按钮(齿轮图标)。在弹出的 Options for Target 对话框中,选择 C/C++ 标签页。在 Define 文本框中,添加以下宏定义(如果还没有的话): __FPU_PRESENT=1    __FPU_USED=1

网友F:
你应该能够在Keil MDK中成功启用FPU浮点单元。启用FPU后,你的代码将能够利用硬件浮点运算,从而提高浮点运算的性能

网友G:
确保 ARM_MATH_CM4 或相应的宏定义(根据你的MCU型号)也被定义

网友H:
切换到 Target 标签页。在 Floating Point Hardware 下拉菜单中,选择 Use FPU。在 Floating Point ABI 下拉菜单中,选择 Hard 或 SoftFP,具体取决于你的需求和硬件支持

网友I:
切换到 Asm 标签页。在 Define 文本框中,添加与 C/C++ 标签页相同的宏定义:__FPU_PRESENT=1 __FPU_USED=1

网友J:
一般是需要在keil里配置就好了

网友K:
其实你应直接用例程,直接用其开发环境来操作就好了

网友L:
一般来说都是在keil里进行配置的,不然启动不了

网友M:
勾选single precision”之后应该就直接开启了,不需要额外操作了

网友N:
官方的例程里没有开启浮点单元的操作吗?

网友O:
都是编译器开启的,要是没开启,就使用不了FPU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