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请问如何解决 wch573的开发板 + MountRiver仿真经常出错 的问题

楼主(2024-01-06):
开发板跟仿真器使用的是跟沁恒申请的套装
使用Mountriver调试的时候出现一下弹框消息
IDE日志如下信息

Open On-Chip Debugger 0.11.0+dev-02415-gfad123a16-dirty (2023-09-22-10:36)
Licensed under GNU GPL v2
For bug reports, read
        http://openocd.org/doc/doxygen/bugs.html
Info : only one transport option; autoselect 'sdi'
Warn : Transport "sdi" was already selected
Ready for Remote Connections
Started by GNU MCU Eclipse
Info : Listening on port 6666 for tcl connections
Info : Listening on port 4444 for telnet connections
Info : WCH-Link-CH549  mode:RV version 2.10
Error:  WCH-Link failed to connect with riscvchip
Error:  1.Make sure the two-line debug interface has been opened. If not, set board to boot mode then use ISP tool to open it
Error:  2.Please check your physical link connection
Error:  if your chip is CH32V00X,WCH-Link-CH549 does not support this chip, please use WCH-LinkE

网友A:
首先需要开启两线仿真接口,通过ISP工具开启即可。
然后将芯片彻底断电再link进行下载和仿真。
可以参考该博客:
https://www.cnblogs.com/debugdabiaoge/p/15744900.html

网友B:
好像有个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需要开启两线仿真接口,通过ISP工具开启即可。
然后将芯片彻底断电再link进行下载和仿真。
可以参考该 ...

感觉我摸出了这个无法仿真的原因。
1、我通过AsssembingFileTool将iap+app+lib+jumpIAP打包成一个hex文件
2、然后通过isp工具下载到ch573芯片后,就出现无法仿真的问题

这原因,也许是通过ISP下载固件之后,ISP工具就将调试口给禁用了。
另外,ISP工具也很奇怪,关闭"代码和数据保护模式"之后,就无法下载程序了

-------------------------------------------------------
另外,我也做了另外一个实验。
ISP下载完固件之后,再点击"开启连线仿真接口",下载的固件就没有了(重新上电,串口再没有任何打印)

因此,想请问一下是否有方法在固件代码中手动用代码重新开启仿真调试?

网友C:
串口接口能够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接口能够仿真?

不是
我用的是官方的WLINK,它支持虚拟串口

网友A:
代码和数据保护模式务必打开;
重新使能两线仿真接口只有通过ISP工具进boot并点击对应的选项;
使用蓝牙功能时,不建议使用仿真。仿真添加断点会导致蓝牙透传出问题(蓝牙透传对时间要求很高),从而导致断连。如果使用睡眠模式则无法使用仿真功能,因为主频已经停止运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和数据保护模式务必打开;
重新使能两线仿真接口只有通过ISP工具进boot并点击对应的选项;
使用蓝牙功 ...

仿真确实对蓝牙有影响

我是想将蓝牙协议栈的ROM先放到芯片里面,然后调试非蓝牙功能
但是先烧录蓝牙协议栈后,芯片调试口又被锁了
不知道官方有没有工具可以支持下载蓝牙协议栈而不锁芯片调试口的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