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电路图设计方案

楼主(2024-01-06):
这个方案的电路图应该怎么设计,不希望两个pwm波相互干扰,但是如果用二极管隔离的话会有压降

在设计PWM波的电路图时,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以避免PWM波之间的相互干扰:1. 调整栅极电阻以减小电压变化率du/dt和电流变化率di/dt。通过降低驱动速率,可以减小高频干扰。2. 避免使用二极管隔离,因为这样会产生压降。如果必须使用二极管隔离,可以考虑使用快速恢复二极管,这种二极管的反向恢复时间很短,可以在很高的频率下工作,从而减小压降。3. 对于由于PWM边沿引发的尖峰干扰,可以在采样过程中插入blanking time,忽略在这个时间段内的采样值,在这段时间之后开始记录采样值进行计算,从而规避这段时间内的尖峰干扰。4. 在电路设计上考虑防止公共阻抗耦合,使干扰源和被干扰对象间没有公共阻抗。5. 选择合适的Vref以抵消同相增益的R1和R2,避免在PWM输出信号中产生0%或100%的占空比。6. 选择适当的电源滤波器,以防止电源线引入干扰信号。总的来说,电路设计需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包括元件的选择、电路布局、抗干扰技术等,以确保PWM波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A:
请问“ 选择合适的Vref以抵消同相增益的R1和R2,避免在PWM输出信号中产生0%或100%的占空比”,相同增益是如何产生的呢?

网友B:
有没有参靠兔看看。

网友C:
如果防止干扰,只能这么做

网友D:
这个电路的好处是什么呢?

网友E:
想知道这个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F:
如果前端的PWM不起作用,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