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技术资料] IGBT模块实际应用连接

楼主(2024-01-06):
设计再好,装配工作更重要。IGBT模块出厂是这样有两个防静电断路帽。使用中需要加个电阻替代断路帽。

连接线需要两线绞合连接。

这就要问生产IGBT的厂家,为何这个电阻就不能集成在模块内???
当然不用这个电阻也可以,但是实际应用中这个电阻真有用!!

坛友是搞变频器维修还是电焊机维修?

网友A:
使用的时候这个电阻都放在驱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时候这个电阻都放在驱动上了

说的对 ,大批量使用中模块要焊接连接线后存放在仓库,这时就需要电阻移到模块上。保障的是模块不是驱动板。

网友B:
这是为了通用,否则,这个电阻用多大?没法合适所有应用,所以给用户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