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H32103C8T6 IO脚开漏输出的问题

楼主(2024-01-07):
(无正文)

网友A:
你都开漏输出了,得到多大电平还不是看你外部输入电压是多少。只要手册里写着这个IO支持5V电平即可。

网友B:
楼上正解。
在支持5v引脚上面上拉到5v即可

网友C:
开漏输出时,高电平受上拉电阻和负载影响,也就是说IO口的电压是上拉电阻和负载分压后的电压,所以IO口检测到电压低,是因为上拉电阻太大,被负载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