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VCT6 外设配置问题,老师指点

楼主(2024-01-07):
那位来时指点哈,我是初学者, GPIO配置如下。怎么没有输出高低电平,问题出在哪里??怎么GD32F130C8T6这样配置都可以的,求解
  int main(void)
{
       systick_config();
       rcu_periph_clock_enable(  RCU_GPIOA );
       gpio_init( GPIOA, GPIO_MODE_OUT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ALL);

while(1)
   {

   gpio_bit_reset ( GPIOA, GPIO_PIN_ALL);
    delay_1ms(10);
   gpio_bit_set   ( GPIOA, GPIO_PIN_ALL);
    delay_1ms(10);
   }

}

网友A:
越是初学者,越是应该使用仿真器,像这种问题,用仿真器看一下端口寄存器的配置是不是正确,系统时钟是不是设置正确,很快就会发现问题了。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B:
你怎么看的IO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看的IO没有变化?

用示波器看

网友C:
代码有误吧

网友D:
建议你在实际应用中添加适当的延时,以避免过于频繁的切换导致输出信号不稳定或损坏。同时,请确保你的开发环境和相关库已经正确配置和链接。

网友E:
开发板和示波器链接的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F:
debug看了吗,我记得库里面的延时函数好像有问题,会卡死

网友G:
看着不像是GPIO的问题,其他方面再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