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一下大家, 问什么打开的文件都是空白?

楼主(2024-01-07):
大家好,有没有和我一样遇到打开文件都是空白的情况?
使用的是MDK5.36, stm32cubemx生成的工程. 编译没有问题, 就是打开文件编辑的时候, 文件都是空白的.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找到对应的文件 用记事本打开看看有没有
有 那么软件重装 **

网友B:
这个有意思了啊!
暂时还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C:
闻所未闻

网友D:
PCB出现过这个情况。

网友E:
估计要不某个字体没有,要不就是字体颜色和背景色设成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要不某个字体没有,要不就是字体颜色和背景色设成一样了。

字体和颜色使用的mdk缺省设置,并没有改动过.
刚开始生成的工程是可以打开没问题的, 用着用着再打开文件进行编辑就是空白了. 但使用其他编辑软件却可以正常打开编辑这些文件.
我现在都不敢轻易修改工程的设置项.

网友F:
希望我不要遇到这样奇葩的现象

网友G:
你怎么确定编译没问题,烧录文件烧录后板子工作正常不?

楼主:
这个问题的原因好像应该是我修改了编译输出的目录.

这个目录修改回缺省设置, 在重启mdk后, 文件就又可以正常打开了, 这真是很奇怪.

这种现象在使用AC5的时候就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