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电源芯片怎么突然炸了呢?ly2705怎么替换?

楼主(2024-01-07):
铅酸电池充电器,本来想试着把输出电压改低的,万用表量的时候不小心碰打火了,3r3的两个电阻都变成几k的,但是输出电压还是没变!
试着拆掉反而变成14v输出了,又试过把发光二极管拆了也一样,想试脉冲充电功能,把二次侧滤波电容拆了又变回14.7!就是红绿灯交替闪!
但是,电容装回去再上电就马上把这个丝印BC2705的芯片炸了,还有2r0的电阻也挂了!去摸还被电了几次,最后把一次侧电容放电才不电人!
一次侧变压器引脚记得是52v,20k Hz,二次侧9kHz,垫的泡沫,之前都是电路引脚朝上,这次元件朝上!

网友A:
没有修的必要了
1 你对于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了解的不是很清楚
2 没有光耦反馈的,基本都是原边控制输出,调整原边电阻可以改变电压 或者直接变压器输出侧增加或者减少几圈,
3 自己玩开关电源 注意安全,淘宝搞个隔离变压器,
4 楼主应该先找主控资料,研读后 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