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求助STM32L010F4P6的USART2使用DMA只能接收一个字节!

楼主(2024-01-08):
DM, DMA, SAR, ST, STM
程序使用STM32CubeMX生成,在使用DMA串口接收数据时,发送三个字节只能接收一个,而且串口会出现ORE溢出情况,串口就再也不能接收数据了,如果一个字节接收,那么就正常,请问这是什么情况!下面附上代码以及配置图!

网友A:
DMA配置问题

网友B:
检查中断优先级和配置,确保它们正确地与DMA传输完成和串口接收中断相关联

网友C:
当您尝试接收三个字节时,如果缓冲区大小不足以容纳这些字节,就可能出现数据溢出。这可能导致串口无法再接收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