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应用]
武汉芯源MCU和英飞凌MCU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4-01-08):
武汉芯源MCU和英飞凌MCU有什么区别

网友A(点评):
有竞争有差异

网友B:
楼主英飞凌使用的哪一款MCU呢?

楼主:
都还没用

网友C:
武汉芯源MCU基于ARM Cortex-M0+内核。
英飞凌MCU则采用多核架构,提供丰富的通信接口和模拟功能。

网友D:
内核结构、应用领域和性能特点等方面有所不同

网友E:
两个不同厂家,产品定位,功能,性能,成本,应用场景不同。

网友F:
还是结合实际需求进行选择才是更好的

网友G(2024-02-25):
武汉芯源MCU基于ARM Cortex-M0+内核。
英飞凌MCU则采用多核架构,提供丰富的通信接口和模拟功能

网友A:
要看具体的型号的

网友B(2024-04-10):
两个不同厂家肯定是有不同的,一个点英飞凌有Ethercat通讯的MCU,目前芯源的还没有,但我相信以后肯定会更好的

网友H:
其实对于MCU本质上就是寄存器地址,只不过外设配置有点区别而已

网友I:
看个人需求,都可以实现功能

网友J:
其实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控制器,还是按需进行选则

网友K:
MCU的本质其实就是高速运行的晶体管和电子,还是按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