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PLC与上位机PN通讯时,如何防止连接失败?

楼主(2024-01-08):
连接西门子PLC时失败,或者连接不上PLC,你可能需要做以下几点设置才可以。
一般来说每个PLC都有自己的IP地址,如果你的地址与PLC的地址冲突也就是地址重复是连接不上PLC的,如果地址没有冲突,但是不是在一个网段上也会导致你的PLC连接失败。
解决方法:
打开控制面板>网络和Internet>网络和共享中心>(左边的目录树)更改适配器设置>找到你需要设置的网卡。如下图1
图1.选择需要设置的网卡
右击选择的网卡,点击属性,进入属性设置。如图2
图2.网卡属性设置
在弹出的以太网 属性窗口中选择Internet协议版本4(TCP/IPv4),进入选择网口的IP设置。如图3
图3.选择Internet协议版本4(TCP/IPv4),进入选择网口的IP设置
在弹出的窗口中,将改网卡的IP设置为与PLC的IP地址网段一样,地址不要重复即可。如图4
图4.设置网卡的IP地址
当然也可以设置自动获取IP 地址,有时候博图软件会自动为你分配IP。
如果不知道自己PLC的IP是多少可以打开博图软件进行查看。
解决方法:
在项目树中打开设备和网络选项,如图5。
图5.项目树
点击上方的紫色小眼睛即可查看所组态设备的IP地址,如图6。
图6
如果想要修改这个PLC的IP地址,可以选择这个PLC的接口右击属性在以太网地址中进行PLC的IP设置,如图7。
图7.PLC的IP地址设置
无线通讯方案示例:
组态王、西门子触摸屏、两台交换机和2台西门子S7-200SMART在Profinet协议下的自组网无线通信实现过程。
组态王和2台西门子S7-1200的无线Profinet协议通信实现过程。
组态王与西门子触摸屏和2台西门子S7-200SMART在Profinet协议下的自组网无线通信实现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