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IO驱动普通OLED小屏幕最大时钟速度经验

楼主:
对PIC18F系列单片机进行点亮0.91寸I2C接口的OLED测试,这里使用的IO模式模拟I2C时钟。
经过测试,通过MCC配置为最大时钟速度后,发现屏幕不会被点亮

通过降低主频,当达到核心频率为32Mhz时候可以点亮屏幕,所以该系列如果用IO驱动普通的I2C接口OLED最大的核心速度为32MHz.刷新率已经很高了。

网友A(点评):
请问这是哪种类型的OLED屏幕呢?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I2C接口的都行。

楼主(2024-01-08):
或者选择64M内部时钟源,经过2分频。也可以得到32Mhz的核心频率。

网友C:
时钟太快了。

网友C:
I2C的速度最快是1MHz

网友D:
看看版主的那个帖子,讲了原因。

网友E:
好像和时钟速率以及延时都有关系吧

网友F:
频率高了软件延时的时间就变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