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静态/动态显示LCD显示驱动芯片VKS232,LCD液晶显示参考

楼主(2024-01-08):
型号:VKS232
品牌:永嘉微电/VINKA
封装形式:LQFP128
年份:新年份

VKS232概述:
VKS232是一个点阵式存储映射双模式的LCD驱动器,可支持静态扫描点数最大116点(116SEGx1COM)的LCD屏,也可支持动态扫描点数最大232点(116SEGx2COM)的LCD屏。单片机可通过3/4线串行接口配置显示参数和读写显示数据,也可通过指令进入省电模式。有对比度好、可视角大、不闪烁等特点。适用于洗衣机面板、汽车仪表、家电等需要高显示品质应用。M50+11
特色:
★ 工作电压 2.4-5.2V
★ 内置256 kHz RC振荡器
★ 2种模式可选(通过DS脚选择):
    模式0 - 驱动显示点数116×2,动态显示,1/2偏置50%占空比 (DS脚接地)
    模式1 - 驱动显示点数116×1,静态显示,无偏置100%占空比(DS脚接上拉电阻到VDD)
★ 内置显示RAM 58×4,2种RAM映射模式,分别对应模式0和模式1
★ 省电模式(通过关显示和关振荡器进入)􀀁
★ 4线串行接口
★ 软件配置LCD显示参数􀀁
★ 写命令和读写数据2种命令格式
★ 读写显示数据地址自动加1
★ VLCD脚提供LCD驱动电压源(≤VDD)
★ 3种显示数据的访问方式
静态显示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S118   2.4~5.2V  118seg*2com           偏置电压 1/1       4线通讯接口   LQFP-128
VKS232   2.4~5.2V  116seg*2com           偏置电压1/1 1/2   4线通讯接口   LQFP-128
超低功耗LCD液晶控制器及驱动系列:
VKL060   2.5~5.5V  15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SSOP-24
VKL076   2.5~5.5V  19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SSOP-28
VKL128   2.5~5.5V  32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LQFP-44
VKL144A  2.5~5.5V  36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TSSOP-48
VKL144B  2.5~5.5V  36seg*4com        偏置电压1/2 1/3   I2C通讯接口   QFN48L (6MM*6MM)
LCD驱动、液晶显示IC、LCD显示、液晶显示、显示LCD、段码液晶屏驱动、LCD液晶显示、段码屏LCD驱动、LCD显示驱动芯片、LCD显示驱动IC、液晶驱动原厂、LCD屏驱动、液晶屏驱动、驱动LCD、驱动液晶、LCD驱动控制器、液晶显示驱动原厂、段码LCD驱动、液晶段码屏驱动、液晶显示驱动芯片、点阵式液晶显示驱动、点阵式液晶显示IC、液晶驱动IC、液晶驱动芯片、LCD芯片、液晶芯片、液晶驱动控制器、液晶IC、段码驱动显示IC、笔段式液晶驱动、LCD液晶显示驱动、液晶LCD显示驱动、段码屏驱动厂家、段码驱动IC、段码驱动芯片、段码屏显IC、LCD显示IC、笔段式LCD驱动、LCD显示芯片、段码屏显示IC、段码屏显示芯片、LCD段码液晶驱动、段码LCD液晶驱动、段码驱动原厂、液晶显示芯片、段式液晶驱动、段码显示IC、LCD液晶屏驱动、笔段LCD驱动、LCD段码屏驱动、液晶屏驱动IC、液晶屏驱动芯片、液晶段码LCD驱动、液晶LCD段码驱动、LCD驱动器、液晶驱动电路、LCD驱动IC、断码LCD驱动、段码屏驱动原厂、LCD驱动厂家、LCD屏驱动IC、点阵式LCD驱动、LCD屏驱动芯片、点阵段码屏驱动、点阵液晶屏驱动、段码液晶驱动芯片、段码屏驱动、LCD驱动原厂、LCD驱动芯片、LCD段码驱动、LCD液晶驱动、液晶驱动IC原厂、液晶显示驱动IC、点阵LCD驱动、段式LCD驱动、LCD显示驱动、液晶显示驱动、段码液晶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