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定时器A问题-设置计数器值无效

楼主(2024-01-08):
怀疑TMRA_SetCountValue这个函数无效
最近在用HC32F460的输入捕获调红外,发现情况不对,数值一直很怪,后发现TMRA_SetCountValue这个函数似乎无效
每次进入输入输入捕获中断,我都会清零一次计数器的值,毕竟每次捕获就是获取的计数器的值,但发现下一次捕获到值,依旧延续上一次捕获值,如下
我PCLK为100M,分频16,算了下,捕获之差基本符合红外的周期,1ms多、2ms多

楼主:
甚至尝试使用TMRA_SetCompareValue,也是无效的

网友A:
需要 stop 后才可以设置和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 stop 后才可以设置和清零

stop后,我设置计数器为0,然后紧接着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 stop 后才可以设置和清零

如果我去配置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输入捕获的话,是不是也要先stop啊

网友B:
需要技术支持可以加V  13554256038

网友C:
寄存器配置问题?

网友D:
确保您选择的时钟源和预分频器值是正确的,并且满足您的定时需求

网友E:
错误的中断或溢出处理可能会导致计数器值异常。

网友F:
某些模式下,计数器的值可能有对齐要求,不满足这些要求可能会导致设置无效。

楼主:
谢谢啦,解决了,必须停止之后才能重新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某些模式下,计数器的值可能有对齐要求,不满足这些要求可能会导致设置无效。 ...

谢谢啦,解决了,必须停止之后才能重新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错误的中断或溢出处理可能会导致计数器值异常。

谢谢啦,解决了,必须停止之后才能重新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保您选择的时钟源和预分频器值是正确的,并且满足您的定时需求

谢谢啦,解决了,必须停止之后才能重新配置

网友G(2024-04-30):
要先stop,然后在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