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这个三极管的输出基极是20V,发射极为什么10V

楼主(2024-01-08):
这个三极管的输出基极是20V,发射极为什么10V!

楼主:
这个是图纸,测试Q8的基极波形是20V,测试发射击是10V,搞不懂

10欧那里检查看看

网友A:
Q8 真不是东西

网友B:
找个没焊的Q8,万用表二极管档测一下BE极,对比一下看这个Q8是不是坏了,或者引脚整错了。

网友C:
“三极管的输出基极是20V”?这输出基极是啥具体概念呢?

网友D:
如果是这样,引脚没接错,只能说,三极管坏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图纸,测试Q8的基极波形是20V,测试发射击是10V,搞不懂

V1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的输出基极是20V”?这输出基极是啥具体概念呢?

就是Q8的基极电压是20V,然后集电极输出10V。。。

楼主:
找到原因了,嘉立创的封装有问题。。。。B和E搞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Q8 真不是东西

Q8表示很无辜。

话说这个电路并不理想,把巨大的压力全部给了IGBT端,强驱动带来的风险全部用Q7,Q8隔离,U3变的很安全,但IGBT却变因此变的非常脆弱,这样很不好。

网友G:
这不就是很经典的推挽输出驱动电路吗?都是这么用的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嘉立创的封装有问题。。。。B和E搞反了

你要用它的封装,有些东西,原理图的库也要用,不然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I:
用别人的库就是这个风险,
自己对库进行检查吧,

终究最后还是自己私人库比较放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