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APM32F103的内存地址是什么

楼主(2024-01-08):
APM32F103的内存地址是什么

网友A:
FLASH还是SRAM可以官网https://www.geehy.com/下载我们的用户手册,里面有讲

网友B:
一般来说,APM32F103的Flash内存地址范围为0x0000 0000至0x8FFFFFFF,RAM内存地址范围为0x2000 0000至0x2FFFFFFF。

网友C:
建议参考APM32F103的数据手册

网友D:
APM32F103的内存地址取决于具体的存储器类型和连接方式

网友E:
80000000吧,是不是?

网友F:
你得看手册啊,这手册里不都有么

网友G:
APM32F103是一款微控制器,它使用的是ARM Cortex-M3内核。它的内存地址取决于具体的内存映射和配置

网友H:
如果你需要具体的内存地址信息,建议查阅相关的技术文档或数据手册,以获取准确的内存地址信息

网友H:
一般来说,内存地址可能包括Flash存储器、SRAM和其他外设寄存器

网友I:
我建议还是直接看手册,比这个问的效率高很多

网友J:
你要是用keil的话,其实keil上烧录的flm就有地址的范围

网友K:
你用jlink读取一下就知道地址是啥了

网友L:
你说的是固件起始地址么?

网友M:
应该是0x80000000,好像是这个

网友N(2024-03-06):
查看手册吧,手册讲解的都比较详细

网友O:
它的内存地址取决于具体的内存映射和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