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U575如何下载烧录。

楼主(2024-01-09):
STM32U575如何下载烧录。

网友A(2024-03-12):
用stlink或者jlink

网友B:
我现在也在用,用STLINK V2及以上工具都可以,在MDK里面选择,可能提示要升级V2固件。V3或jlink高版本的肯定也行

网友C(2024-04-20):
STlink烧录不了?

网友D:
这个芯片确实不是很好烧录,还要考虑协议栈之类的操作

网友E:
得看你用的是啥功能,要是基础外设的话,可以直接烧录的啊

网友F:
一般用jlink或者STlink就可以了,直接烧录的

网友G:
你有啥烧录不明白的?截图看看呗

网友H:
你用keil啊,keil的话还算是简单一些

网友I:
建议直接使用STlink吧,烧录ST的芯片用STlink能省不少事情

网友J:
U5还没用过,这芯片应该没啥问题吧,和STM32F1估计也差不多?

网友K:
你是不是没安装pack支持包或者flm没找对啊,导致烧录不对?

网友L:
正常烧录就行,和STM32的一些芯片都是一样的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