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新唐MCU的MKD工程创建

楼主(2024-01-09):
我买的是M032SE开发板,看到官网有菜鸡例程。烧录例程也能正常运行。但是没有找到怎么从0开始,怎么创建MDK软件工程,创建软件工程需要添加什么文件。我以前是学习ST的,知道创建软件工程,知道需要添加库文件。但是新唐不知道怎么入手,再哪找标准库文件啊

网友A:
针对您使用的M032SE开发板,创建MDK软件工程的过程可以参照以下步骤:

获取开发环境:

首先,您需要安装MDK(Microcontroller Development Kit),这是Keil公司为微控制器开发提供的一个集成开发环境(IDE)。
创建新工程:

打开MDK,选择“File” > “New” > “Vision Project”。
在新弹出的窗口中,您需要为项目命名并选择保存位置。
选择目标硬件:

在项目配置中,选择“Device and Peripheral”选项。
从设备列表中选择与M032SE对应的芯片型号。
配置项目属性:

根据您的开发需求,配置项目属性,如优化等级、代码保护等。
添加源文件:

在工程目录下,右键单击“Source Files”文件夹,选择“Add” > “New Item to Group ‘Source Files’”。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C或C++文件并命名,然后单击“Add”添加到工程中。
添加头文件:

与源文件类似,您也可以将头文件添加到相应的头文件目录中。
添加库文件:

对于新唐的M032SE,您可能需要找到相应的库文件并添加到工程中。这些库文件通常包含芯片的底层驱动和常用功能。
在Keil中,您可以通过右键单击工程名,然后选择“Add” > “Add Existing Files to the Project”来添加库文件。
配置链接器设置:

在项目配置中,找到并配置链接器设置,确保程序能够正确地下载和运行。
编译和烧录:

完成上述步骤后,您可以使用MDK的编译工具来编译您的程序。编译成功后,您可以使用相应的烧录工具将程序下载到M032SE开发板上。
调试:

使用MDK的调试工具进行程序调试,确保程序正常运行。

网友B:
会用keil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