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1] APM32E103的程序能兼容STM32F103吗

楼主(2024-01-09):
我想直接用正点原子的程序

网友A:
APM32E103可以兼容STM32F103

网友B:
APM32E103的程序不能直接与STM32F103兼容

网友C:
当然可以兼容的啊,这是没问题的

网友D:
我记得这俩是可以完全兼容的吧

网友E:
好像E103的性能更强一些

网友F:
你直接烧录一下试试不就知道了么,多测测

网友G:
我觉得是完全兼容的,这个之前我用过F103,就是这么使用的

网友H:
你要是不确定的话,我觉得你用APM32F103就可以,是可以完全兼容ST的

网友I:
你如果不用APM32E103的特殊功能,应该就没问题

网友J:
其实你直接将ST的固件烧录到APM上就行了,能正常运行

网友K:
直接就用,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L:
你用ST的程序给APM32烧录呗?肯定可以

网友M(2024-03-06):
那就直接买正点原子的开发板,其他的都需要移植的

网友N:
你直接将ST的固件烧录到APM上试一下看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