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MCU的低功耗模式有哪些?如何实现低功耗设计?

楼主(2024-01-10):
中颖MCU的低功耗模式有哪些?如何实现低功耗设计?

网友A(2024-04-11):
待机模式

网友B:
睡眠模式、深度睡眠模式

网友C:
对于未使用的外设,应将其时钟关闭,以减少功耗。在需要时再重新开启

网友D:
调整时钟频率

网友E:
优化IO状态

网友F:
降低唤醒频率

网友G:
根据实际应用场景,动态调整MCU的工作模式和功耗水平。例如,在设备空闲时进入低功耗模式,在需要执行任务时唤醒并切换到高性能模式。

网友H:
除了TI的MSP430低功耗MCU,其他厂家的都差不多。

网友I:
降低频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