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MCU的ADC和DAC模块有哪些特点和使用方法?如何进行数据转换和处理?

楼主(2024-01-11):
AC, AD, ADC, DAC, MCU
中颖MCU的ADC和DAC模块有哪些特点和使用方法?如何进行数据转换和处理?

网友A:
我感觉这俩模块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网友B:
需要注意的是 数模转换是不能带负载运行的

网友C:
感觉楼主还是应该看看现有的开发板的硬件原理图

网友D:
并不是所有的单片机都带有dac数模转换模块的吧

网友E:
特点没有啥 使用方法可以参考官方例程或者文档  介绍的还是非常详细的

网友F:
和普通的模数转换是一样的 使用官方例程就行

网友G(2024-02-26):
数模转换是不能带负载运行的

网友H:
ADC负责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而DAC负责将数字信号转换为模拟信号。在转换过程中,可能需要进行一些校准和滤波操作以提高转换的准确性。

网友I:
ADC可以接受的模拟电压范围,例如0V到3.3V或0V到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