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MCU的GPIO引脚有哪些配置模式(输入、输出、复用等)?如何进行引脚配置和使用?

楼主(2024-01-12):
中颖MCU的GPIO引脚有哪些配置模式(输入、输出、复用等)?如何进行引脚配置和使用?

网友A:
GPIO一般标准库都有例程文件,进行参考即可

网友B:
浮空输入。上拉下拉输入等模式

网友C(2025-08-30):
中颖 MCU 的 GPIO 引脚模式通常有:输入(高阻、上拉、下拉)、推挽输出、开漏输出及复用功能(如 UART、SPI 等)。配置需通过专用寄存器(如方向寄存器、功能选择寄存器)设置,先选定引脚,写入对应配置值,再按模式操作,如输入读引脚值、输出写电平

网友D:
中颖 MCU 的 GPIO 有输入(带 / 无上拉)、推挽 / 开漏输出、复用功能等模式,通过配置相应寄存器设定,按功能需求选择并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