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MCU的看门狗定时器有哪些功能和特点?如何使用它来保护系统稳定运行?

楼主(2024-01-13):
中颖MCU的看门狗定时器有哪些功能和特点?如何使用它来保护系统稳定运行?

网友A:
它实际上是一个计数器,一般给看门狗一个数字,程序开始运行后看门狗开始计数

网友B:
它的主要功能是在发生软件故障时,通过使器件复位(如果软件未将器件清零)将单片机复位

网友C:
如果程序运行正常,过一段时间CPU应发出指令让看门狗置零,重新开始计数。如果看门狗增加到设定值就认为程序没有正常工作,强制整个系统复位。

网友D:
在正常操作期间,一次WDT超时溢出将产生一次器件复位

网友E:
看门狗定时器对微控制器提供了独立的保护系统,当系统出现故障时,在可选的超时周期之后,看门狗将以RESET信号作出响应

网友F:
大多数看门狗定时器IC产生一个单一的,有限的输出脉冲持续时间当看门狗超时

网友G(2024-02-26):
实际上是一个计数器,一般给看门狗一个数字,程序开始运行后看门狗开始计数

网友H(2025-08-30):
中颖 MCU 看门狗定时器(WDT)功能:监测程序是否跑飞,超时未喂狗则触发复位;支持可配置超时周期,部分型号含中断预警。特点:低功耗,独立时钟源防主时钟故障。使用时,初始化 WDT 配置超时值,在程序正常处定期 “喂狗”(写复位寄存器),异常时 WDT 复位系统,保障稳定。

网友I:
中颖 MCU 看门狗定时器可定时复位系统,防程序跑飞,具可编程溢出时间。使用时初始化后定时喂狗,异常时复位保障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