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MCU的软件架构和编程模型是什么样的?如何进行软件设计和优化?

楼主(2024-01-16):
中颖MCU的软件架构和编程模型是什么样的?如何进行软件设计和优化?

网友A:
中颖单片机在软件优化这方面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网友B:
软件上的优化 我还是主要通过配置keil来实现

网友C:
请问对于单片机来说 什么叫做编程模型呢

网友D:
基本上所有的单片机的软件构架都差不多 看你选用哪个了

网友E:
何为软件框架,如果有所了解的话 就不会这样问了

网友F:
每个厂家的芯片的程序 都可以参考官网例程来做

网友G(2024-02-26):
主要通过配置keil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