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MCU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设计有哪些考虑因素和措施?如何保证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楼主(2024-01-17):
中颖MCU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设计有哪些考虑因素和措施?如何保证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网友A(2024-09-03):
中颖MCU产品的安全性设计因素和措施包括硬件加密机制、安全启动功能、访问控制机制和双核架构的独立性

网友B:
部分中颖MCU产品采用了Flash硬件加密机制,对存储在Flash中的数据进行加密处理,确保数据安全

网友C:
中颖MCU可能具备安全启动功能,通过验证存储在非易失性存储器中的固件签名来确保固件的完整性和来源的可靠性

网友D:
可靠性设计考虑因素和措施包括数据校验与备份、输入数据校验和滤波、时间冗余和N版本法

网友E:
SH87F8962采用了双核架构,主MCU系统和无线子系统的Flash和RAM资源独立,两个内核可以并行工作,彼此只需要少量的通信和协调,提高了处理效率和系统稳定性

网友F:
通过重复执行操作来提高系统在面对错误时的可靠性

网友G(2025-09-25):
中颖 MCU 安全性考虑代码加密、防篡改,措施有程序加密锁、校验机制;可靠性注重电源监控、看门狗、ESD 防护。保证系统稳定需合理设计复位电路、优化时钟配置,做好散热和电源滤波,结合软硬件冗余与故障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