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06CBL7 ,USART4 复用端口PB14/PB15, 无法调通,求教

楼主(2024-01-09):
N32L406CBL7 ,USART4 复用端口PB14/PB15, 无法调通,配置成PB0/0B1就没问题,求教

网友A:

是不是要配置一下,把JTAG功能还是其他功能给关掉往上搜一下,好像有这么一个函数

网友A:

参考GPIO初始化之PB3/PB4/PA13/PA14/PA15引脚的复用_pb3和pb4引脚复用-CSDN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