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什么时候使用软件定时器,什么时候使用硬件定时器?

楼主(2024-01-09):
软件定时器可以解决硬件定时器数量不够的问题,理论上软件定时器可以很多,每个芯片的定时器外设是有限的,如果硬件定时器不够用,可以使用软件定时器。

但是,软件定时器相对硬件定时器来说,精度没有那么高(为什么不高?因为它以系统时钟为基准,系统时钟中断优先级又是最低,容易被打断)。 对于需要高精度要求的场合,不建议使用软件定时器。

同时软件定时器 是需要占用一部分内存空间的,用到的软件定时器数量越多,内存占用越大。 如果RAM空间不够用,不能使用软件定时器。

当然,使用软件定时器的程序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方便移植,不同芯片的硬件定时器的设置代码是不一样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使用软件定时器,那么不同平台之间的的代码移植起来相对方便一点。

网友A:
较短的,切没有太多严格要求的。

网友B:
软件定时器会有风险,硬件会把握一些的。

网友C:
外设的定时器属于硬件定时器吧

网友D:
操作系统经常用软件定时器

网友E:
软件定时器容易有误差

网友F:
RTC属于硬件定时器吗

网友G:
现在的MCU定时器都非常多的,一般够用

网友H:
看门狗其实也是一个定时器

网友I:
systick属于硬件定时器吗

网友J:
软件定时器有哪些方式

网友K:
一般不需要太多的定时器吧

网友L:
没用过硬件的定时器啊

网友M:
软件定时器?那个是软件定时器啊?

网友N:
当需要相对较低的定时精度时,可以使用软件定时器

网友O:
软件定时器通常由软件中断或轮询实现,其精度受到系统负载和处理器速度的影响,一般用于毫秒级别的定时任务

网友P:
在资源受限的嵌入式系统中,软件定时器可以通过编程实现,无需额外的硬件支持,因此适用于一些简单的定时任务

网友Q:
    当需要动态调整定时器的周期或者频率时,软件定时器更加灵活,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动态调整

网友R:
正常来说,当需要较高的定时精度和稳定性时,通常会选择硬件定时器

网友S:
硬件定时器的精度受到硬件时钟源的影响,通常可以实现微秒级别甚至更高精度的定时